hk32f103cbt6 内部flash问题

楼主(2022-03-02):
各位大佬,想问下为什么用HK32写入内部flash写不进去,用stm32的芯片却没问题,这是什么原因呢,hk32和stm32不兼容吗

网友A:
解压,替换,试试行不行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解压,替换,试试行不行先?

好的,谢谢您,我试试

网友B:
ret6的话,我试过,是可以的
CB应该也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