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ATmega328P编译的hex文件是否能在ATmega328PB运行?

楼主(2022-03-02):
ATmega328P编译的hex文件是否能在ATmega328PB运行?

更换到PB时,需要重新编译吗?官网的应用手册是说不需要重新编译,可以直接运行的。

网友A:
两个型号有什么区别?

楼主:
请参考附件

网友B(2022-04-01):
这个直接烧写同一个hex文件,没有试过。 有这样做过的可以分享下

网友C:
不太清楚二者的区别

网友D:
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档

网友E:
烧写完后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F:
应该没有什么区别

网友G:
看看参数再说 吧

网友H:
是不是应用的外部环境和可靠性不一样啊

网友I:
主要是引脚定义有没有不同,修改好需要的引脚后,烧进去就知道有没有用了。

网友J:
直接烧进去看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K:
ATmega328P-MMH , 我去年订货买了500个左右,目前产品用不上。有哪位需要吗? 便宜些出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