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的频率是乱的

楼主(2022-03-02):
请高手看看,我这个程序中断可以进入,就是测的频率是乱的。单片机PICF18F65J90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1中断处理函数
//                     CCP1扑捉工作于4M晶振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interrupt low_priority  CCP1int(void)
{ if(!PIR3bits.CCP1IF)
     {PIE3bits.CCP1IE=1;
      GIEL=1;
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}
  if(CCP1gdflag)
     {CCP1CON=0x0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降沿捕捉
      TMR1O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处理
      TMR1IF=0;
      TMR1H=0x00;
      TMR1L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延时
      TMR1ON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开定时器
      CCP1gdflag=0;

     }
  else
     {dy_cj.adre[0]=CCPR1L;
      dy_cj.adre[1]=CCPR1H;
      CCP1intflag=1;

     }
  PIR3bits.CCP1IF=0;
  PIE3bits.CCP1IE=1;
}
void main(void)
{ CCP1CON=0x0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升沿捕捉

      CCP1gd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升沿标识位
      CCP1int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降沿中断标识位,置1表示产生了中断
      PIE3bits.CCP1IE=1;
      GIEL=1;GIEH=1;

      loop=1000;
      while(--loop>0)
          {delayms(1);asm("clrwdt");
           if(CCP1intflag) break;
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一次测量结束
      PIE3bits.CCP1IE=0;
      GIEL=0;GIEH=0;
      TMR1O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处理
      TMR1IF=0;
      TMR1H=0x00;
      TMR1L=0x00;
}

楼主:
我用一个单片机+PNP三极管,产生100HZ的频率。频率用示波器测是正常的方波。但是我用这个程序测出来,是随机跳变的。

网友A:
我就直接显示CCP1R1L看数值,发现,CCP1R1L的数据不停的变,而且随机。

网友B:
测的频率怎么乱,

楼主:
被测信号频率稳定吗

网友C:
信号发生器做的信号源测试的?

网友D:
直接显示CCP1R1L看数值

楼主:
嗯,发现,CCP1R1L的数据不停的变,而且随机。

楼主:
我测试了下程序,捕捉上升沿中断,和捕捉下降沿中断,都进的去。不知道为什么。

网友E:
定时器有捕捉模式,不用自己做这个功能吧

网友F:
请高手帮忙看看程序。

网友G:
你TMR1的初始化在哪里呢?

网友H:
选择什么时钟源?

网友I:
分频比是多少?

网友J:
简单的说, 就是你需要测量的时间的宽度,要小于TMR1的计时溢出的宽度-----通过调整上面的时钟源和分频比来实现.

网友K:
是不是这里的问题?你再研究研究?

网友I:
应该是配置不对

楼主:
谢谢各位,程序没有问题。主要是T3CON=0;要加上

网友L:
CCP计时 是对应一个TMR的, 看样子你这里是用到的TMR3作为时基咯....

网友E:
在你贴出来的代码中可是没有TMR3相关的操作哦.

网友M:
你要理清一下思路. CCP的capture模式的时候, 1是要考虑捕捉的时基, 这个是要初始化的...;

网友N(2022-04-01):
给定的频率是正常的吗

网友O:
每次的数据都不一样吗

网友P:
采样频率和信号匹配吗

网友Q:
不需要用捕捉模式吧

网友R:
频率源有问题吗

网友S:
时基怎么配置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