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芯片] CH9120电路使用CH410K的作用是什么?

楼主(2022-03-02):
最近要做个CH9120的硬件,查看官方提供的原理图的时候发现有个CH410K电源监控芯片,这个的作用是什么?可以不用这个芯片么?

楼主:
还有,CH9120第22,第3,4.第5引脚是什么关系,这个VCC和VDD是什么关系?

楼主:
其中C3,C6可以用0.1uF的0603封装的贴片电容么?网口HR911105A的RXN RXP TXN TXP的49.9R的电阻不用焊接是么?晶振两旁的起振电容也没有么?@WCHTech2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还有,CH9120第22,第3,4.第5引脚是什么关系,这个VCC和VDD是什么关系?

好像3 4 22这仨引脚连在一起就行,不需要外接电源,直接接个退耦电容即可。VDD就是3.3V。我看手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

网友A:
就是起个电压监控和开断作用,可以不加的。

网友B:
您好,
(1)3,4,22引脚务必短接在一起,且不需要外接电源。只需5脚接3.3v电源输入。
(2)CH410K是一款电压监控芯片,以适配CH9120的5脚对电源的输入的时序要求。
(3)网口差分线的上拉电阻不用加
(4)晶振周围没加起振电容,但对晶振的负载电容参数有要求,为12pF

网友C:
用来监控电压的吧

网友D(2022-12-07):
这个是监控芯片,监控电源时序的我记着

网友E:
就按官方的设计就完事儿了,不要多问,哈哈

网友F:
其实,不加也行,可以板载预留,但可以不焊接

网友G:
你说U2是干啥的是么,U2是电源监测芯片

网友H:
他家这个设计还是比较有意思的,能省的地方都给省了

网友I:
楼主在设计CH9120啊,这芯片觉得咋样,设计OK不

网友J:
看着电路,元件用的很少啊,感觉体积应该很小吧

网友K:
可以去掉的,我记得当初我也去掉来着,好像没啥问题

网友L:
你可以试试嘛,就可以把这部分画进去,但是测试的时候可以不焊接,看看啥效果

网友M:
楼主绘制的原理图还挺好,感觉规规矩矩的还不错

网友N:
这芯片很强啊,连外置的起振电容都省掉了

网友O:
我搜了一下,看CH410K是个监控芯片,关于电源监控方面的

网友P:
估计是控制时序吧,看来这CH9120对时序还挺苛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