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的是"8A"

楼主(2022-03-02):
为什么用"串口调试程序"以十六进制发送"a",但是返回的是"8A".

网友A:
波特率有偏差

楼主:
下面是程序:

unsigned char b;
void rs_dmx() interrupt 4 using 1
{
b=SBUF;
RI=0; //RI:接收中断标识位(SCON.8)
SBUF=b;
while(TI==0);TI=0; //TI:发送中断标识位(SCON.7)
delayms(1);
}

int main()
{

SCON=0x50; //串行口控制寄存器
TMOD=0x20;// 定时器/计数器方式控制字
TCON=0x40;
TH1=0xFD;
TL1=0xFD;
TI=0;
RI=0;
TR1=1;
EA=1;//CPU 中断开放标志
ES=1;//串行口中断允许位

while(1);
}

网友B:
while(TI==0);TI=0; //TI:发送中断标识位(SCON.7)
为什么是这样呢

网友A:
void rs_dmx() interrupt 4 using 1
{
      b=SBUF;
      RI=0; //RI:接收中断标识位(SCON.8)
      SBUF=b;
      while(TI==0);TI=0; //TI:发送中断标识位(SCON.7)
      delayms(1);
}

这个函数中b=SBUF;
                 RI=0; //RI:接收中断标识位(SCON.8)
                 SBUF=b;
怎么解释

网友C:
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错了

网友D(2022-04-01):
每次都返回定值吗

网友E:
换一个波特率试试看

网友F:
用示波器看看波形

网友G:
这是什么接收方式呢

网友H:
可以单步调试吗

网友I:
先确定发送方有没有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