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错了

楼主(2022-03-02):
“1112.C(6): error C231: 'P0': redefinition”
请各位大虾帮看看
#include<reg52.h>

#include<intrins.h>

#define
uint
unsigned
int

void delay1s(uint  );

int i,num[15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,0xbf,0xdf,0xef,0xf7,0xfb,0xfd,0xfe} 0=0xff;
void main()
{

     while(1)

{

for(i=0;i<15;i++)

   {

          P0=num[i];

      delay1s(500);

        }

}

}

void delay1s(uint  z)

{

uint x, y;

for(x=z;x>0;x--)

    for(y=110;y>0;y--)
    ;

}

楼主:
有个地方错了是
int i,num[15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,0xbf,0xdf,0xef,0xf7,0xfb,0xfd,0xfe};
P0=0xff;

网友A:
'P0': redefinition         是说, P0 重复定义了

楼主:
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啊

网友B:
通常是多个地方定义了 P0 的原因. P0在 reg52.h 中有定义, 你看看是不是还有地方定义了.

网友C:
也有可能是出错的地方(包括上一行)有语法错误

网友D(2022-04-01):
没看出来哪里有错啊

网友E:
有变量重复定义了

网友F:
看一下这个变量都在哪里进行了定义

网友G:
看看头文件里有没有

网友H:
看报错信息就知道了

网友I:
错误还是很明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