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define定义的数据放到FLASH区

楼主(2022-03-02):
#define定义的数据放到FLASH区

网友A:
#define 关RAM/FLASH什么事?

网友B:
define只是宏定义,又不占空间....

网友C:
#define 定义的标识符常量,在编译预处理的时候,会将程序中的标识符直接替换成常量。

网友D:
本来就是放到Flash的

网友E:
你试试啊,肯定能运行。

网友D:
搞个大的变量,然后编译后会给出个消息。

网友F:
16F 的把变量定义在flash,最终生成的其实 RETLW x 的数组。

网友G:
你可以采用flash模拟的eeprom的方式,把变量存到一块flash的扇区就可以

网友D:
#define只是编译时进行字符替换,又不是变量定义。

楼主:
对应flash不能通过软件来写的flash型单片机,只能通过编程口来写,怎么模拟?

网友A:
不支持self-write的PIC16器件最后一个家族,应该是十年前的古董了

网友H:
#define只是宏定义, 说的直白点,就是字符替换, 跟FLASH/RAM有啥关系?一点关系都没有.

网友G:
如果你想定义直接放到flash里的数组或者变量的话, 可以用修饰符const..

网友I:
编译器手册都有讲的哦

网友J(2022-04-01):
是可以这样定义的吧

网友K:
这个只是宏定义

网友L:
宏定义不会指定地址的

网友M:
这个语句不是指定地址的语句

网友N:
编译手册是通用的吗

网友O:
楼主需要理解一下宏定义的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