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按两次这个怎么处理?

楼主(2022-03-02):
我想用按键控制LED,按键按一次是这个灯亮,连续按两次是另外一个灯亮。不知道编程要怎么编,

网友A:
把按键做为一个外部中断就行 反复地读端口的电平值

网友B:
检测到第一次按键按下后启动定时器,如果没有溢出即检测到第二次按下则亮灯一,若溢出还未检测到则亮灯二

网友C:
实现单击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实现双击的一种思路:单击按键放开后,一段时间内检测有没有按键按下,比如300ms,如果300ms内没有键按下,则为单击,否则就是双击。以此类推,可以实现3/4/56击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通常都是中断实现  问题不大    楼主

网友E:
用定时器,约定连续按两次的时间,其实就是一个键处理多次,长按、短按、还有多次按

网友F:
首先,完成键盘的扫描程序。
第一点:如果是扫描,就要用到定时器。我想设计定时器每隔10ms扫描一次按键。

网友G:
加一个变量存储按键按下的次数

网友H:
#pragma vector = 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(void)
{
FlagLcd =GetKey();
}

网友I:
直接IO口按键检处理

网友G:
这个需要检测延时吗?还是直接进行计数。。

网友F:
具体描述你的功能要求,这这个不知道怎么编写呢。

网友J:
构造4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吧

网友E:
用C语言编写吗?编写就是i++就判断。

网友J:
具体要使用的是什么芯片,要多大的驱动。。

网友K:
最简单的就是外部中断处理。

楼主:
计数到2就点亮另外一个LED。

网友L:
如果是连续按压的就是需要定时器处理了。

网友M:
串入端保持1电平,按一次开关,就是输入一个时钟脉冲信号

网友N:
可以在proteus做个仿真,程序网上有的。

网友G:
楼主在中断处理i++,对i奇数偶数进行判断。

网友J:
恩 延时检测

网友F:
一个定时器 设置不同标志位吧

楼主:
中断里边进行判断 不过要做防抖

网友K:
对啦  走中断最简单了

网友O:
无论是用哪种方法都要做防抖

网友D:
但是间隔时间要设定好

网友P:
在多长时间之内不要重复按就行

网友M:
但是要注意防抖

网友O:
硬件做上防抖动也可以

网友L:
分时检测吧

网友H:
至于时间间隔 楼主可以试着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