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求4-20mA输入和输出电路或资料

楼主(2022-03-02):
t叔t叔谢谢谢谢
最好是实际使用过得电路

tyw
@kzzzzzzzzzz :去油香收
@tyw :我的邮箱是290270869@qq.com,麻烦您再发下,谢谢啦
tyw
你的"1575724881@1862684-21ic.com"油香臭拉,退信了
tyw
去油香收

网友A:
4-20mA输入和输出电路?你是想表述什么?想要测量4-20mA输入的采样测量电路还是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-20mA输入和输出电路?你是想表述什么?想要测量4-20mA输入的采样测量电路还是啥? ...

测量4-20ma信号,需要一个低成本的电路,隔离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测量4-20ma信号,需要一个低成本的电路,隔离的

如果要做隔离的话,前端用线性光耦或者隔离运放都可以,精度要求不高的话,可以选到低成本的器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要做隔离的话,前端用线性光耦或者隔离运放都可以,精度要求不高的话,可以选到低成本的器件。 ...

没接触过这种电路,您这边有器件和图推荐吗,谢谢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接触过这种电路,您这边有器件和图推荐吗,谢谢啦

网上很多经典的设计电路,自己搜来看看吧,给你一个百度文库的设计例子: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4fe99e256edb6f1afe001f1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