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初使用4BIT单片机

楼主(2022-03-02):
在尝试使用定时器T0(使能了T0的中断)时,发觉T0一直未产生中断。从IDE66上,我也不知道T0究竟有没有运行。

网友A:
估计你定时器没有设置好

楼主:
?什么意思

网友B:
(1)设置定时器x的分频值
(2)设置定时器x的定时值
(3)清除定时器x的中断标志位
(4)开启定时器x的中断使能位

楼主:
多谢4楼,能举个例子吗?

网友C:
以tm1为例:
     LDI    TM1          ,1111B          ;T1RM=1111B--; 1/1       ;T1RM=1110B--;1/2 ;CLOCK/4
     LDI    TL1          ,06H            ;T1RL=06H
    LDI    TH1          ,00H            ;T1RH=00H----; /250      ;T1RH=08H----;/125
     LDI    IRQ          ,0000B
     LDI    IE           ,0100B          ; T1 INTERRUPT ENABLE

网友D:
如果设置没有问题,就要确认程序是否正常跑起来,是否程序一直复位

楼主:
正常跑起来?

网友A:
振荡器设置啊

楼主:
哦,程序一直复位?

网友E:
嗯,那就是程序错误

网友F:
四位的单片机,是不是价格很便宜?看来确实很实用。

楼主:
哦,知道了

网友G(2022-04-01):
可以进行仿真吗

网友H:
这是什么种类的单片机啊

网友I:
是什么是四位啊 地址还是数据啊

网友J:
还没有使用过这种单片机呢

网友K:
这种单片机的优势是什么呢

网友L:
我还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