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大于4096点的FFT

楼主(2022-03-02):
请问如何在STM 32的库基础上实现大于4096点的FFT?

楼主:
帮楼主顶一下,可能不能直接利用,不过应该可以借鉴库的写法,自己写,但是下一个支持的点数应该是4096*4了

网友A:
这个怎么实现啊?用什么算法???

网友B:
应该是傅里叶变换吧,具体是怎样的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C:
不是很懂这个,应该涉及到一些算法的转换吧。

网友D:
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为什么要这样做啊??

网友E:
4096点的实现了吗?如果实现了,就好办

网友F:
关于傅里叶变换 ,这个研究的不多,搞通信研究的可能比较研究这个。。、

网友G:
不可以直接进行扩展吧

网友H:
能够实现,执行时间比较长!

网友I:
如何将fft的点设为4096

网友J:
采用STM32实现4096点FFT,运算速度快

网友K:
DSP库可以做4096点FFT

网友L:
4096点数可根据自己需要调整。

网友M:
网上好多关于用fpga实现fft的资料

网友N:
如何决定要使用多少点来做fft

网友O:
函数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,用于初始化 FFT 运算相关参数

网友P:
FFT取点如何取,是不是越多越好?

网友Q:
fft还是用f4

网友R:
应该可以做一段程序实测出来。

网友S:
stm32f4的dsp库里有fft函数

网友T:
stm32实现4096点FFT

网友U:
DSP库最大只能做4096个点的

网友V(2022-04-02):
成倍扩展啊

网友W:
算法好复杂啊

网友X:
最少是多少点啊

网友Y:
不是4096*2吗

网友Z:
点越多越复杂是吗

网友AA:
F4可以承受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