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际上有16位

楼主(2022-03-02):
做bootloader时候,看了MPLAB X IDE生成的hex文件,hex文件里面的地址和真实地址是两倍的关系,编译器认为一个FLASH ROM单元的位数是8位,但实际上有16位

网友A:
这个是要在编译器那里配置么

网友B:
先烧录进去看看对不对。

网友C:
你只需知道每条指令是14位宽,即每个地址的有效位数为14位

网友D:
"hex文件里面的地址和真实地址是两倍的关系" 这我不太理解,没见到过。
HEX 文件中,第一个字节(8位)是长度,第二,第三字节是长度,第四字节是数据类型,后边的字节都是数据,最后一个是校验和。
做 bootloader, 你读取HEX 文件后,按照地址把对应的数据写到FLASH就可以了,记得校验。

网友E:
因为PIC16F1的单字指令长度是14bit, 所以, 是由2个8bit 字节的拼起来的.

网友F:
所以, hex中地址是实际地址的两倍..

网友G:
这个没法修改配置,

楼主:
做bootloader解析hex的时候, 需要自己清楚为啥是这样的, 然后按这个原理解析就行了...

网友H:
自己按照规则解析hex内容即可

网友I:
你可以看一下你用的芯片的那个存储器章节, 看一下指令架构,或者字长就明白了..

网友J:
先烧进去,看看运行效果。

网友K(2022-04-01):
需要进行配置吗

网友L:
它是什么指令架构啊

网友M:
其实无所谓的

网友N:
其实没有必要纠结这个问题

网友O:
只要结果是正确的就行了

网友P:
估计有内部的处理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