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助手发送01 接收7F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22-03-03):
串口助手发送01 接收7F是怎么回事

网友A:
极大的可能是波特率不一致。

楼主:
发送00接收FF,我的感觉是发送00000000接收11111111

网友B(2022-04-02):
波特率死不是不一样了啊

网友C:
可靠接地了吗

网友D:
有可能码制不一样吗

网友E:
自发自收也有问题吗

网友F:
用示波器看看波形

网友G:
看看是哪一方的问题吧

网友H:
如果还不行,只能上示波器,逻辑分析仪了

网友I:
发送和接收端配置是不是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