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GD32F103过程中遇坑分享

楼主:
第一坑:    GD32F103VCT6关于SPI2的使用
          GD32F103VCT6数据手册中关于管脚功能描述有如下

    注释中也说明了,GD32F103VCT6芯片中有这个功能

    但在管脚重映射配置库函数中就有这样的说明,这个功能只在互联型产品中才有

    调试中,AFIO中也没有SPI2这个选项

待续...

网友A(2022-04-01):
手册上应该详细说明的

网友B:
期待楼主的后续哈

网友C:
得前后进行比对哈

网友D:
这个是什么工具的截图啊

网友E:
好像都不是很一致 是吧

网友F:
没看明白是哪里的坑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没看明白是哪里的坑了

楼主说的是硬件手册中这几个管脚可以重映射为SPI2,但是官方库中并不能重映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H:
哈哈,欢迎分享避坑经验。

网友I:
这是看型号的吧

网友J:
这么看来确实坑

楼主:
第二坑:   GD32F103VCT6关于串口结合DMA使用

        数据手册中关于USART1的引脚定义:

       关于USART0的引脚定义

       数据手册中的序号是从0开始标记,如USART0, USART1, USART2, 参考官网下载的GD32F10xx_DataSheet_Rev2.4.PDF数据手册资料,而下面的截图则是从官网下载的GD32F10x ARM Cortex-M3 32-bit MCU 用户手册中找到的,其对于串口的序号是从1开始标记,如果USART1, USART2, USART3

       相对应的DMA通道定义

         市值几百上千亿的大公司做的产品,写的手册,比小公司还不规范

楼主(2022-08-06):
第三坑:GD32F10XVC96位器件唯一ID不唯一

    采集卡用网络通讯,我设置的MAC地址为器件唯一ID值的最末32位,代码如下
//    int_device_serial[0] = *(__IO uint32_t*)(0x1FFFF7E0);
//    int_device_serial[1] = *(__IO uint32_t*)(0x1FFFF7EC);
    netProductID = *(__IO uint32_t*)(0x1FFFF7f0);

    通过调试发现无论读哪个地址的内容,2个板子的ID值是一样的

    由于MAC地址相同,导致网络通讯出现如下现象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A和B, 2块板子作为服务器运行,客户端连接这2块板子,数据收发不能同时进行,对其中的A板子发命令,
                能收到数据,此时给B板子发命令就收不到数据
                间隔一个时间后,给B板子发命令能收到数据,则此时给A板子发命令就收不到数据,
                奇怪的很

...
    无语

网友K:
楼主用“命”换来的避坑经验

网友L:
确实有点坑,感谢分享避坑经验

网友M(2022-11-24)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什么工具的截图啊

这个是DEBUG的截图测试

网友M:
楼主这些经验真是让后来人领教了,直接可以必坑

楼主:
第四坑: 从存储器容量信息寄存器中读其容量,结果只有FLASH容量,没有RAM容量信息,怪了

      MCU型号是GD32F303ZKT6,从MCU的数据手册中了解到,其SRAM容量是96KB,FLASH容量总的是3072K,十六进制值分别是0x60和0x0C00

  官方资料是这么介绍的

   写个程序去读改寄存器得到结果很吃惊,SRAM容量为0

  调试发现

    变量X的值是0x00000c00,
        其中高16位值是SRAM的容量值,为0,
        低16位值是FLASH总容量值,为0x0c00=3072KB

其它芯片没有留意过,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

网友N:
硬件手册中这几个管脚可以重映射为SPI2,但是官方库中并不能重映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