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 adc dma只能采集一相电流

楼主(2022-03-04):
![image.png](data/attachment/forum/202203/02/180707rt5kll0570t5peqn.png?imageMogr2/auto-orient/strip%7CimageView2/2/w/300

"image.png")

网友A:
会不会是采样点设置的不合适?

网友B:
ADC互换一下,或者调整下采样间隔呢

网友C:
问题可能出在采样的时间点上。

网友D(2022-04-03):
可能用的有问题

网友E:
换一个通道试试看

网友F:
一直都是只能采集一个吗

网友G:
估计是配置有问题了

网友H:
io口也需要进行配置

网友I:
用普通的模式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采样点设置的不合适?

好的,我先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