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L476内部RC振荡器频偏超大

楼主(2022-03-07):
量产几K台设备,出现一台STM32L476内部RC振荡器频率低了4.5%的故障板,引发高速串口通讯异常。
读了RCC_ICSCR寄存器,0x1090 0082,HSI时钟配置的是16M没有问题。
芯片内部时钟频偏这么大是正常的吗?没用外部晶振,担心其他设备后续也会出现内部振荡器频偏问题。
查看芯片手册内部振荡器受温度和电压影响大,设备出故障之前一直在室内库房存放了一年,取出来就发现故障了,会是什么外界原因引发频偏的吗?
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吗?请高手指点啊

网友A:
所谓的偏差是如何得到的?

网友B:
采用晶体时钟吧或者采用同步通讯方式

网友C:
一般使用内部晶振的话,不建议用高速串口通讯

网友D:
这个正常吧,建议高速串口通讯使用外置的晶振比较稳定的

网友E:
我之前遇到过,使用STM32F0的内部晶振,然后用串口波特率是115200,每100ms通讯一次,丢包严重

网友F:
内部晶振是有不稳定的情况,但是差这么大好像不多见

网友G:
还是用外部晶振吧,也没增加多少成本,但是能省很多问题

网友H:
是都频偏么?还是个例啊?

网友I:
把波特率设置低一些,通讯频次减少一些试试

网友J:
频偏是不是有校准的啊?好像有程序能校准

网友K:
遇到过,后来换成外部晶振了

网友L:
你查查是否有校准内部晶振时钟的函数,我记得是有的

网友M(2023-03-03):
环境会影响内部时钟,比如温度,电压等。建议代码增加内部晶振校准。可以参考RTC时钟校准的方法。

网友N:
高速应用时建议还是用外部晶振比较稳定

网友O(2024-04-05):
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,否则影响流平

网友P:
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

网友Q:
在测试中,可以改变负载电流,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

网友R:
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,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。

网友S:
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