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spin220的保持电流是否可调调节?

楼主(2022-03-04):
ST工程师:你好,我正在使用贵司的stspin220这个驱动芯片,当不发stck信号时,发现该芯片的保持电流为0.55A,该保持电流是否过大? 另外,贵司的stspin220这款芯片的保持电流是否可以调节?

网友A:
如果你的REF PIN 的电压是通过PWM经过RC滤波产生的,你可以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来改变REF PIN的输入电压从而达到调节电流的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