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印制板外形改用哪个层画画

楼主(2022-03-03):
也画了十年板子了,问这个问题多少有点弱

之前,一直用keepout层
最近被告知是错误的,不能用这个层画外形边框,必须要用Mechanical1来做边框

一下子给我整蒙了,这个有专业的标准么?

网友A:
都可以,没毛病
一般用keepout的多
甚至用丝印层都行,不过要跟板厂交代清楚

网友B:
直接怼回去,就完事了

网友C:
正常来说是用机械层来设计比较好,keepout是禁止布线的

网友D:
可能厂商自己规定的吧,也没有谁规定keepout不可以做外形层

网友E:
可能是因为切割是机械层吧,所以被告知用keepout是错的

网友F:
我也一直用keepout来设计外形,都习惯了

网友G:
没有必须一说吧,但是最好遵守板厂的规则

网友H:
这个没有统一的标准,通常是PCB厂家规定,嘉力创定的是Mechanical1,keepout同时有时以Mechanical1为准,只有keepout的,以keepout为准。其实不管是用那层,技术人员一眼就能看出来。

网友I:
可能跟绘图软件有关系,有些软件是规定用什么层来设计外形了吧

网友J:
用机械层是没错的啊,用keepout多少有些说不过去了

网友K:
也不是弱,就是习惯,你和板厂约定俗成就行了

网友L:
多看看板厂的规则吧,他们见到的多,估计就会有一套适应大家的规则

网友M:
我一般都是用keepout来做外形层,也没有出问题,但是有些时候挖空的时候会翻车,板厂不认挖空的层是其它层,只与外形层是同层才给挖掉

网友N:
正规的方式是使用Mechanical1,keepout的实际作用只是禁止布线。     错的人多了,错的也变成了对的。

网友O(2022-04-03):
我觉得都可以的

网友P:
其实只要印制板厂家能明白是啥意思就行

网友Q:
不用太纠结这个了

网友R:
正规的是机械层 但是我居然见过用顶层的 额!

网友S:
规矩点的话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