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中断向量重复定义怎么处理?

楼主(2022-03-03):
在MC中准备使用位置控制,配置了一个编码器 和HALL位置检测分别使用TIM4 和TIM3
在生成的工程文件中
/** AUXILIARY HALL TIMER MOTOR 1 *****/
define M1_HALL_TIM_PERIOD 65535define M1_HALL_IC_FILTER 14define SPD_TIM_M1_IRQHandler TIM4_IRQHandler
/** AUXILIARY ENCODER TIMER MOTOR 1 *****/
define M1_PULSE_NBR ( (4 * (M1_ENCODER_PPR)) - 1 )define M1_ENC_IC_FILTER 12define SPD_TIM_M1_IRQHandler TIM3_IRQHandler
这个SPD_TIM_M1_IRQHandler重复定义了。可以编译通过,但因为中断向量表有错,程序在SystemClock_Config();后 就跑飞了。
如果去除其中一个定义,则程序不会跑飞。请问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?

网友A:
中断矢量表就是一个,它在启动文件里面。

至于每个表项对应哪个函数的地址,启动文件都默认给我们安排好了。

我们只需针对性地准备相应中断服务函数即可。

对你所说的重复定义不是很理解,应该是该用哪个就用哪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