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载GD32F4xx Firmware Library固件库,运行在GD32F405上

楼主:
直接下载GD32F4xx Firmware Library这个固件库,运行在GD32F405上  有问题么?我直接把这个工程的器件由GD32F450改成GD32F405,现在只是跑一个CPU运行灯,可以正常跑,但工程中的启动文件是GD32F450,我想问一下这样有什么问题么?求大神指教!

网友A(2022-03-03):
理论上没有问题,405的中断向量表是450的子集,你直接用450的startup.s是可以的,gd32f450i_eval.c这个是开发板的支持文件,你如果用的不是450i的开发板,这个文件可以删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没有问题,405的中断向量表是450的子集,你直接用450的startup.s是可以的,gd32f450i_eval.c这个是开 ...

多谢指教啊

网友B:
这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呢

网友C:
编译的时候可以自己生成是吗

网友D:
不删掉会有问题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删掉会有问题吗

我没有删掉,暂时没发现问题

网友E:
哦哦  原来是这样啊

网友F:
编译的时候会自动替换掉吗

网友G:
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