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I3g4250d温度数据无效1秒(STM32F411VE-Disco)

楼主(2022-03-12):
我正在编写一个驱动程序来从嵌入在STM32F411VE发现板(MB1115D)中的I3G4250D陀螺仪中检索数据。当传感器启动时,数据的前1秒包含一个无效的温度值(通常显示-7)。一秒钟后,这个值就会发生变化,并且从那时起就很准确了。

我从数据表中注意到,温度有一个1Hz的刷新率,考虑到我所看到的,这是有意义的。我想知道是否有一种方法,我可以在1秒之前检索有效的温度数据,也就是说,我是否可以延迟这个刷新率的开始。这些温度数据对于我们的校准计算是至关重要的,所以有不好的数据会打乱我们的算法。

网友A:
你需要看数据手册,看看为什么需要有这1秒的不稳定状态?

网友B:
一般传感器都需要有个稳定/校准的时期,但是1秒是不是有些长哦

网友C:
你需要delay吧,不然收到的数据也是无效数据呀

网友D:
应该可以修改刷新率吧

网友E:
不是很理解,这种传感器等待一会儿不就能收到稳定数据了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