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银杏科技ARM+FPGA双核心应用】GD32F4系列四——EXTI外部中断

楼主(2022-03-03):
一、爆靓照
二、实验简介
       本实验中,按键的一端与GD32F450IGH6的GPIO(PG9)相连,另外一端接地,且PG9外接一个1K电流大小的上拉电阻。初始化时把PG9设置成输入模式,当按键弹起时,PG9由于上拉电阻的作用呈高电平;当按键按下时,PG9直接被按键短接到GND,呈低电平。因此PG9的电平变化产生下降沿,从而进入中断函数,可得到按键状态。原理图如下:
三、资料包下载(实验源码+详细文档说明)
1、源代码
2、实验指导书
3、原理图

学习一下

网友A:
爆靓照,把我笑到了

网友B:
这叫……双核?

网友C:
GD32F4怎么样

网友D:
资料包下载学习一下。

网友E:
现在国产芯片真是多呢

网友F:
看看,之前不是用的STMCU嘛?

网友G:
这个电路板还是很经典的

网友H:
功能真是很丰富

网友I:
这块开发板很适合新手使用

网友J:
指导书还是很详细的

网友K:
他家都做什么开发板啊

网友L:
可以换成不同厂家的芯片

网友M(2022-08-01):
非常好的

网友N(2022-08-31):
资料包下载学习一下

网友O(2022-11-09):
非常经典

网友P(2023-02-04):
GD32单片机有带16位AD转换器的型号吗

网友Q:
对需要配置外部中断的引脚进行初始化 吗?

网友R(2023-04-13):
外部中断IO口设置后,会影响同一组的其他引脚吗?

网友:
外部中断 能读gpio值吗

网友S:
中断函数怎么用?

网友T:
GD32外部中断如何在我需要的时候使能,不需要的时候屏蔽?

网友U:
两个按键怎么用同一个外部中断?

网友V:
外部中断如何防抖动?

网友W:
外部中断函数内可以嵌套中断吗

网友X:
中断管脚需要是正常的io口,除去特殊或专门用途的管脚外,其他可以作为外部中断用。

网友Y:
外部中断怎么调用主函数变量

网友Z(2023-09-05):
你以前不是用过STMCU吗?

网友AA:
你有什么正式的惯例或类似的吗?

网友AB:
这款开发板非常适合初学者使用

网友AC:
现在国产芯片真的很多

网友AD:
他家做的是什么样的开发板啊

网友AE:
这个电路板仍然很经典

网友AF:
可以更换不同厂商的芯片吗

网友AG:
您是否有用于GD32微控制器的16位AD转换器的型号

网友AH:
对于必要设置装备摆设外部间断的io举行初始化,吗?

网友AI:
当我需要GD32外部中断时,如何启用它们并在我不需要它们时阻塞它们?

网友AJ:
外部中断,我可以读取GPIO值

网友AK:
两个按钮如何使用相同的外部中断?

网友AL(2024-04-30):
非常不错的帖子,值得推广扩散!!!

网友AM:
编写有效的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中断请求,避免长时间的延迟或死循环。

网友W:
EXTI的触发源可以是来自I/O管脚的16根线,也可以是来自内部模块的7根线,包括低压检测(LVD)、实时时钟(RTC)闹钟、USB唤醒、以太网唤醒、RTC侵入和时间戳、RTC唤醒等。

网友AN:
如果存在多个中断源,需考虑中断的去抖动和优先级排序。

网友AO:
需要将某个GPIO引脚与EXTI线关联起来,以便监测该引脚的状态变化。这通常在寄存器级别通过配置GPIO的外部中断功能来实现。

网友AP:
当EXTI检测到触发条件时,会向NVIC发出中断请求。在NVIC中配置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,以便在中断发生时执行特定的代码逻辑。

网友AQ:
一个典型的应用实例是在按键检测中,将按键连接到一个GPIO引脚,并配置该引脚为外部中断输入。当按键被按下或释放时,EXTI会检测到电平变化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,从而实现按键的检测和响应。

网友AR:
学习一下,板子的颜色楼主什么时候换一下呗。

网友AS:
Cortex-M4内核集成了嵌套式矢量型中断控制器(NVIC),用于实现高效的异常和中断处理。NVIC与EXTI协同工作,确保外部中断能够快速且准确地被处理。

网友AT:
Cortex-M4内核集成了一个嵌套式矢量型中断控制器,它与EXTI协同工作,实现高效的异常和中断处理。

网友AU:
EXTI包含23个相互独立的边沿检测电路,每个电路都可以独立配置和屏蔽,这意味着可以根据需要为每个中断源设置不同的触发条件。

网友AV:
利用上拉电阻使PG9在按键未按下时保持高电平。当按键按下时,PG9被短接到GND,变为低电平。这种电平变化产生下降沿,从而触发中断函数,使得可以检测按键状态。

网友Q:
每根输入线都可以单独进行配置,以选择是作为中断还是事件,并且可以指定相应的触发事件,这提供了很高的配置灵活性。

网友AW:
谢谢分享,建议楼主换个PCB丝印颜色。

网友AX:
EXTI支持三种触发类型:上升沿触发、下降沿触发和任意沿触发。这意味着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中断触发时机。

网友E:
为了使用EXTI功能,需要在软件层面上进行配置,包括时钟配置、中断优先级设置、触发源选择和边沿检测配置等。

网友AY:
EXTI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外部中断管理方式,允许将某些外部事件作为中断源,这些事件通常是GPIO引脚的电平变化或脉冲。EXTI可以监测特定引脚的上升沿、下降沿,或者两者兼有。

网友AZ:
EXTI是GD32F4系列单片机中的一个功能模块,它允许单片机通过外部引脚检测电平变化,并在检测到特定边沿(上升沿、下降沿或任意沿)时产生中断请求。

网友BA:
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,将GPIO端口与EXTI线关联起来,并设置中断优先级。

网友BB:
在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,需要注意避免死循环和长时间运行的操作,以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。

网友BC:
EXTI外部中断在多种应用场景中都非常有用,例如:

按键检测:使用EXTI外部中断可以方便地检测按键的按下或释放事件。
外部信号检测:当需要检测外部信号(如传感器输出、其他设备发送的信号等)时,可以使用EXTI外部中断。
实时响应:对于需要实时响应外部事件的应用(如实时控制系统、安全系统等),EXTI外部中断可以提供快速、可靠的解决方案。

网友BD:
EXTI(External Interrupt/Event Controller,外部中断/事件控制器)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,用于处理外部设备或信号源产生的中断请求。EXTI外部中断为GD32F4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响应外部事件,从而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(ISR)。

网友BE:
楼主这个板子是几层板做出来的?

网友BF:
在实际应用中,例如GD32F310K-START开发板上,可以使用EXTI来检测按键操作等外部事件,并通过GPIO控制LED灯的亮灭。

网友BG:
将GPIO端口配置为中断模式,并选择适当的触发方式(上升沿、下降沿或任意沿)。

网友BH:
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了共享资源(如全局变量、外设等),需要采取适当的同步机制来避免竞争条件和数据不一致的问题。

网友BI:
当EXTI线检测到配置的中断事件时,会触发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(ISR)。在ISR中,通常需要对中断原因进行查询,并进行相应的处理。

网友BJ:
边沿检测:EXTI支持上升沿、下降沿或任意沿(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)的触发方式。
触发源:EXTI的触发源可以来自I/O管脚、内部模块(如LVD、RTC闹钟等)或外部事件。
中断优先级:每个EXTI边沿检测电路都可以独立配置中断优先级,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。

网友BK:
在使用EXTI外部中断时,需要注意中断的触发方式和优先级设置,以确保微控制器能够正确地响应外部事件。

网友BL:
EXTI能够向处理器内核产生中断请求或唤醒事件,这有助于实现低功耗设计,因为在不需要CPU干预的情况下,可以通过事件唤醒来处理外部事件。

网友BM:
EXTI支持三种触发类型,包括上升沿触发、下降沿触发和任意沿触发,这使得它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灵活配置。

网友BN(2024-07-31):
本实验通过GD32F450IGH6单片机的GPIO接口检测按键状态,利用外部中断实现按键的检测和响应。

网友AB:
中断引脚需要是正常的io口,除了特殊或专用引脚,其他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。

网友Z:
有没有带16位ad转换器的gd32 MCU型号

网友BO:
楼主可以搞个6层板,把PCB做小点。

网友AD:
中断引脚必须是正常的io端口,特殊或专用引脚除外,它们可以用作外部中断。

网友BP:
它可以用不同制造商的芯片替换

网友AA(2024-09-02):
你初始化需要配置外部中断的管脚吗?

网友AF:
现在国产芯片真的很多。

网友AK:
Gd32我如何在需要的时候启用外部中断,在不需要的时候阻塞它们?

网友AJ:
他家是做什么开发板的?

网友BQ:
这个开发板非常适合初学者

网友BR:
按键操作深入学习一下

网友AE(2024-10-10):
有必要用设备和器材的外部中断来初始化io吗?

网友AG:
两个按钮如何使用同一个外部中断?

网友BS:
有什么正规套路之类的吗?

网友BT:
外部设置io口后,会影响同组其他管脚吗?

网友AI:
中断是否可以嵌套在外部中断函数中,

网友BU(2024-12-04):
,如何通过外部中断调用主函数变量,

网友BV(2025-05-25):
在 ARM+FPGA 的异构系统中,处理器往往需要响应来自外围电路或 FPGA 模块的即时事件。

网友BW:
国产芯片种类确实丰富,涵盖了多种应用场景。

网友AG:
GD32系列中有带16位AD转换器的型号,比如GD32F330系列。

网友Z:
先找到对应的GPIO端口和EXTI线,然后在寄存器里把它们绑定,接着再给中断来个优先级设置。

网友AE:
通过配置GD32的外部中断控制器,启用时设置中断使能位,禁用时清除该位

网友BX:
将两个按钮分别接到外部中断的不同引脚,通过中断服务程序中识别按钮对应的引脚来处理。

网友BY:
电路板设计简洁,元件布局合理,确实挺经典的。

网友AJ:
根据需求设置GPIO中断,选触发方式,上升沿或下降沿均可,视应用场景定。

网友BT:
开发板操作简单,新手也能快速上手。

网友AC:
根据需求选择不同厂家的芯片,确保兼容性和性能满足项目要求。

网友BZ(2025-07-09):
中断服务程序要简短高效,防止占用过多资源,影响主程序执行。

网友CA:
设置外部中断时,要选对触发方式,比如下降沿或上升沿,还要调整优先级,让微控制器先处理重要事件。

网友CB:
外部中断调用主函数变量时,需要在主函数中定义全局变量,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直接使用这些变量。

网友CC:
国产芯片种类确实丰富,涵盖了众多领域,为各种电子设备提供支持。

网友CD:
GD32系列MCU中,带有16位AD转换器的型号有GD32F10x系列等。你可以查看具体型号的规格书确认是否包含16位AD转换器。

网友CE:
对,初始化是确保IO口稳定工作的重要步骤。

网友BS:
一般来讲,大多数非特殊或专用的I/O口都适合当外部中断引脚。

网友CF:
这是一个针对特定需求的定制开发板,可能集成了电机控制、传感器接口和微控制器等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