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方案相关]
远程重启设备,要如何做

楼主(2022-03-03):
设备通过串口与工控机直连,工控机连公网。

此种连接方式下,能否实现远程冲洗设备?

或者,欲实现远程对设备的重启,有何简便快捷的方式,其他通信口亦可

网友A:
一般有几种方式:1,发命令控制设备电源,这个要硬件配合;2:直接调用芯片复位指令;3:停止看门狗喂狗,看门狗复位系统。

网友B:
串口通信加个协议,用来复位主控呢?

网友C:
从串口上做**吧

网友D:
看如何建立的通讯,在此基础上,协议重启

网友E:
可以,远程控制工控机给串口发数据。

网友F:
boot代码要写好

网友G:
这个感觉挺难的

网友H:
重启的方式这么多啊

网友I:
远程的话 还能用看门狗吗

网友J:
可以进行硬件复位吗

网友K:
可以使用独立看门狗吗

网友L(2022-04-02):
就是你想重启设备的话,首先要保证串口能接到数据

网友M:
这个好像也没啥问题吧,工控机发送数据通过串口就行了啊,设备通过外部中断就能起来了

网友N:
可以的,也可以用继电器直接控制设备的电源岂不是更好

网友O:
重启有啥标记么?比如外置看门狗啥的?

网友P:
可以的,这重启电源比较好

网友Q:
你这设备是指的什么?MCU这种么?你弄个外置看门狗行么?

网友R:
通信要是能收到数据,发送个命令,让设备进入到while,然后看门狗喂不了就重启了

网友S:
方法很多啊,断电,不喂狗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