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
STM32G030F6P4串口接收异常

楼主:
    头一次使用STM32G030F6P4,使用了其内部晶振,在调试串口时发现当波特率设置不超过115200时,串口收发正常。而将波特率超过115200时,串口能够正常发送,但接收不到数据,尝试过多种超过115200的波特率230400,256000,460800,921600等均是此现象。以下为stm32cubemx中串口的配置

网友A(2022-03-03):
千万不要怀疑是芯片问题,多看看程序设置对没有。

楼主(点评):
没有在怀疑芯片有问题,再此就是想问问,可能是程序那块会导致这种问题

网友A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像这种情况,要重点关注时钟,中断设置这块

楼主:
现在找到原因了,我串口后面是接了485接口芯片,而我所使用的usb转485模块是网上买的现成模块,模块采用的是那种485自收发控制电路,示波器查看AB信号发现低电平时间非常短,在115200波特率下当模块发送0x55时可以看到低电平时间是高电平时间的二分之一,单片机串口勉强可以接收到数据,而当波特率为256000时,AB信号的低电平时间只有高电平的十分之一左右,这时单片机肯定不能接收到数据了

网友B(2022-06-21):
那说明接收配置有问题啊

网友C(2023-03-02):
中断标志位没有被清除,在这里要注意一点,串口中断标志位自动清空的前提是软件需要先读USART_SR寄存器,然后读USART_DR寄存器来自动清除。

网友D(2024-03-04):
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

网友E:
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

网友F:
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,保证PCB设计合理。

网友G:
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(EMI)

网友H:
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

网友I:
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

网友J:
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

网友K:
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L:
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

网友M:
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