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芯片] ch340连接电脑问题

楼主(2022-03-03):
使用的芯片是ch340e,拓展的接口为usbc。当使用usbc-usba数据线连接电脑的时候,一切正常,当使用usbc-usbc数据线连接电脑的时候,电脑没反应,设备管理器也没搜索到串口,使用手机用这两根数据线连接电脑都没问题。小弟有点不清楚为啥c-c不行,c-a却可以,线也换过好多根了都这样,望大神指点指点。

网友A:
双头type-c,你要不在cc1和cc2各接一个5.1k电阻到地试试。

网友B(2022-05-07):
可能是啥呢,可能是CC供电问题,CC1和CC2要下拉5.1K

网友C:
CC可能是有这种问题,因为CC供电有说法

网友D:
你还是用C-A能稳定一些

网友E:
听你的描述可能就是CC1和CC2没下拉的事儿

网友F:
你看看你的C端吧,CC1和CC2是否下拉

网友G:
你看CC这种操作的时候,有电么?

网友H:
我觉得你这操作和树莓派4犯得是一个错误

网友I:
你用C-A好用的话,说明电路没啥问题,你看看CC1和CC2吧

网友J:
A和C端的插入检测原理不一样吧

网友K:
你测测电压,看看不好使的那种方式,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L:
你可能就是CC没下拉,导致不供电,所以你用CC是不好使的,用CA好使

网友M:
两边的IO处理方式应该不一样

网友N:
你检查一下你的c端

网友O(2022-09-10):
可能是cc供电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