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最近准备切HC32D391,有没有例程参考?

楼主(2022-03-03):
之前用的NXP和ST都不好买,最近准备切HC32D391,有没有例程参考?准备做低功耗应用

网友A:
例程直接参考HC32F460的

网友B:
好像460资料很全面~

网友C:
官网应该有例程啊

网友D:
可以参考相近例程

网友E:
它的资料还是很多的

网友F:
这个芯片现在好买吗

网友G:
支持换成国产芯片啊

网友H:
看看现在哪个好买就换成哪个吧

楼主(2022-04-02):
这个还能买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例程直接参考HC32F460的

keil也选择HC32D460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keil也选择HC32D460吗?

你把它当成32pin的F460就行了,实际上他跟F460是同一个DIE,只是功能被阉割了。

网友I:
例程你找官方要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例程你找官方要啊

搞到了F460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它当成32pin的F460就行了,实际上他跟F460是同一个DIE,只是功能被阉割了。 ...

嗯,感觉用这个做低功耗不太靠谱啊

网友A(点评):
掉电模式我记得是10uA左右

网友J:
这个应该能有吧,你找代理商,或者找你购买的渠道要

网友K:
一般都能有,你去官网看看

网友L:
我觉得是有完整的资料的,但是我不咋用这个,不好说,你问问官方吧

网友M:
低功耗还得是华大,华大很强

网友N:
引用 网友F:
这个芯片现在好买吗

好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