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求M451用来捕获IO口管脚高电平时间的例程

楼主(2022-03-03):
我想用 定时器的外部捕捉模式,设置为上升和下降沿都触发中断,在中断里面把CNT的数值读出来,但是中断里面没有上升沿和下降沿这个标志,不知道要怎么做,

PWM来获取IO口的高电平时间,又该怎么做?

网友A:
M451的bsp包下samplecode\stdDriver\pwm_capture例程

网友B:
pwm是指脉宽调制输出
还是要选择捕获,或者io计时

网友C:
那就得边沿触发了

网友D:
可以同时进行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触发吗

网友E:
这个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F:
用定时器计时精度够吗

网友G:
有这种测试模式

网友H:
这种模式很是实用啊

网友I(2022-04-07):
定时器捕获
io输入
根据你实际情况

网友J(2022-05-21):
怎么能没有这种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的中断呢?

网友K:
没用过PWM来获取IO高电平时间的,一般都是用触发的方式

网友L:
你是不是要看看芯片的手册啊,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应该是较为基础的了吧

网友M:
有没有电平变化的中断触发呢?我觉得应该会有的啊

网友N:
这个我真不知道咋搞了,你可以问问新唐的技术支持吧

网友O:
他家MCU挺像ST的,我觉得这种常用的中断应该都会有的

网友P:
你看看他家demo,上面有没有这种捕获例程啊?

网友Q:
你可以去找一下他家代理,要一下例程试试

网友R:
可以定时读取管脚电平,然后计数就好了

网友S:
正常来说是应该有电平触发的中断的,你再仔细找找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