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AMC7315 电路修改

楼主(2022-03-03):
请问大侠们,这个驱动电路的5V可以直接改成12V或24V吗?光源是12/5W的COB灯板。

楼主:
求大佬分析

网友A:
直接上恐怕不行

网友A:
你可以试试这样的

网友A:
上12VCOB
关键是搞一路5V 给vdd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12VCOB
关键是搞一路5V 给vdd供电

有隔离PWM 5V电压驱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