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mic 用卡上的 arecord就無法成功錄音

楼主(2022-03-04):
1.我的板子是NUC980, 只是用板子上預設的程式測試, aplay ok, arecord只有雜音

2.像是 cos /  fmod 在執行時都出現 can not resolve錯誤,
arm-linux-gcc -static-libgcc -static-libstdc++  -o  ..... 這樣就可 link libc.a?

网友A:
没玩过音频

网友B:
这个问题有点难哦

网友C:
这是两个什么指令啊

网友D:
没接触过这方面啊

网友E:
这个问题感觉好难啊

网友F:
这个得高手才能解答

网友G:
好像是无法写入啊

网友H:
例程和电路板是匹配的吗

网友I(2022-04-22):
楼主解决了吗

网友J(2022-05-24):
你可以问问新唐的技术支持,这NUC980比较新

网友K:
资料有点少,你还是找个FAE问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