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DAC输出方波信号过冲

楼主(2022-03-04):
使用DAC输出方波信号,
在低电平向高电平变换的时候,总会过冲一点,再回落到输出值。

对比示波器的方波信号,,示波器的方波非常圆润,

如果一示波器的方波做参考,应该从哪些方面改善使信号波形更好看些?

网友A:
DA输出实现的话,可以先输出一半,在输出到目标值

比如输出个0-2V的方波,可以先输出1V,然后紧接着输出2V,可能会有改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A输出实现的话,可以先输出一半,在输出到目标值

比如输出个0-2V的方波,可以先输出1V,然后紧接着输出2V ...

确实有用

网友B:
加一个二极管能好点吗

网友C:
是不是有干扰啊

网友D:
果然是个好办法

网友E:
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就稳定呢

网友F:
有加电容的吗

网友G:
会不会是示波器引入的干扰呢

楼主:
调整电容会有改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