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请问一下,N76E616芯片中的SFR访问的问题

楼主(2022-03-04):
N76E616芯片中的SFR存在分页,那使用C51进行编程时,访问仅仅在Page0或Page1存在地址的sfr时,需要我先指定页面到page0或page1吗? 还是类似于microchip的编译器那样,由编译器自动生成在sfr访问前的页指定的指令? 等待您的解答,谢谢

网友A:
需要自己加上去,一般提供的BSP API里面都是有封装了的

网友B:
估计得指定页面

网友C:
不能自动生成吗

网友D:
手动添加信息

网友E:
可以默认从0开始吗

网友F:
可以自己试试看

网友G:
生成的文件可以打开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