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控制器继电器故障

楼主(2022-03-03):
公司里的注塑机烘料温度控制器坏了,一直加热,经查继电器烧死短路。

TB搜了下,就一个店里有,是罗莱,应该是国产,看了封装有很多牌子,有没有好点的牌子,推荐个?

网友A:
看看参数找个接近的,品质好的选日本牌子,一般国产也没问题。这种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