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PFC+LLC开关电源,输出给负载的电流波形是怎么样的...

楼主:
为什么我的输出电流波形不是一条直线呢?
而是偏置的正弦波(2倍工频),峰峰值太高,有50%,能稳定带载。
如果峰值要控制在10%以内,应该怎么做?以前没做过电源,请多多指教。
FPC+LLC,是三个全桥,单片机驱动。

楼主(2022-03-03):
低压侧为输出,有5000uF电解电容

网友A:
从哪个位置测量的?
感觉是测量点前面的滤波电容容量太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哪个位置测量的?
感觉是测量点前面的滤波电容容量太小

测量点是设备输出外部的电线,连接到负载(给电池充电)。
全桥整流输出后有5个1000uF大电解电容并联。

网友A:
会不会是高压侧储能电容不够

网友B(点评):
估计就是这样的 还有个可能就是控制做的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