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M480系列芯片,为什么在开启PDMA功能后串口的中断就不能触...

楼主(2022-03-08):
AD, DM, pd, DMA, M480
开启PDMA后,接收可用中断(RDAINT )不能触发,接收超时中断(RXTOINT) 只有在DMA设置的长度接收满时才触发。怎样才能让串口的中断能祥没开启PDMA时一样触发?谢谢!

网友A(2022-08-04):
你要用不定长DMA才行

网友B:
这个,是你程序逻辑的事儿吧

网友C:
一般情况,采用不定长DMA就好了,不然就要等长度够了,触发DMA发送或者接收

网友D:
你如果有条件,可以找新唐的技术支持,咨询一下看看

网友E:
PDMA是啥?新唐专有的外设么?

网友F:
大概是你程序搞成定长触发了

网友G:
我之前遇到过,通过程序实现不定长数据接收就好了

网友H:
PDMA是什么呀,这个跟ST的DMA差不多吧

网友I:
没用过这个外设,但是看你描述的意思好像就是定长触发了

网友J:
你用定时器做个定时触发也行,或者就接收完一包数据就DMA触发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