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CU240 如何啟動 PWN 輸出 ?

楼主(2022-03-04):
我寫了簡單的 Test Code 由 sample code(Smpl_Basic01_PWMDAC)改的 , 但 IO pin (PWM0) 卻一直沒有輸出, 什麼地方錯了 ???
Thanks !!!

main()
{
        SYS_Init();

        CLK_SetModuleClock( PWM01_MODULE, CLK_CLKSEL1_PWM01_S_HIRC, 0);
    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 PWM01_MODULE );

        SYS->GPA_MFP = SYS_GPA_MFP_PA12_PWM0;

      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( PWMA,0,1000000,50 );
        PWM_SET_DIVIDER( PWMA, 0, PWM_CLK_DIV_1 );
        PWM_SET_PRESCALER( PWMA, 1, 0 );
        PWM_SET_CNR(PWMA, 0, 120);
        PWM_SET_CMR(PWMA, 0, 60);

        PWM_Start(PWMA, 0x01);
        PWM_EnableOutput(PWMA, 0x01);

        GPIO_SetMode(PB, 4, GPIO_PMD_OUTPUT); //LED1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B4 ^= 1;
                PWM_SET_CMR(PWMA, 0, 60);
        };
}

网友A:
这个系列有BSP例程的。

网友B:
直接一个使能就可以了啊

网友C:
例程写的很清楚

网友D:
需要对io口进行配置啊

网友E:
可以详细看看他的注释

网友F:
好像是已经启动了啊

网友G:
是不是没有成功启动啊

网友H(2022-04-06):
看例程,初始化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