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32G45x] [N32G45x] +突然烧录不了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22-03-03):
@21小跑堂

收到开发板了,包装盒很漂亮,还送了一条非常给力的miniUSB数据线,然后就上级测试了。非常棒的板子,Lib库函数很好用。
开发板上自带三个LED,都标注了连接到了哪个IO引脚。
绿色LED----PB5
蓝色LED----PB4
红色LED----PA3
其中PB4引脚比较特殊,一定要记得看手册与提供的相关例子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Copyright (c) 2019, Nations Technologies Inc.
*
* All rights reserved.
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, with or without
* modification,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:
*
* -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,
*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disclaimer below.
*
* Nations' name may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
*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.
*
* DISCLAIMER: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NATIONS "AS IS" AND ANY EXPRESS OR
* IMPLIED WARRANTIES, INCLUDING, BUT NOT LIMITED TO,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
* MERCHANTABILITY,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-INFRINGEMENT ARE
* DISCLAIMED. IN NO EVENT SHALL NATION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, INDIRECT,
* INCIDENTAL, SPECIAL, EXEMPLARY,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(INCLUDING, BUT NOT
* LIMITED TO,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; LOSS OF USE, DATA,
* OR PROFITS;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)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
* LIABILITY, WHETHER IN CONTRACT, STRICT LIABILITY, OR TORT (INCLUDING
* NEGLIGENCE OR OTHERWISE)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,
*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.
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88409]@file[/url] main.c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187600]@author[/url] Nations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895143]@version[/url] v1.0.0
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17282]@CopyRight[/url] Copyright (c) 2019, Nations Technologies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.
*/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int.h>

/*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47401]@brief[/url]  Inserts a delay time.
* @param 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.
*/
void Delay(uint32_t count)
{
    for (; count > 0; count--)
        ;
}
/*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47401]@brief[/url]  Configures LED GPIO.
* @param GPIOx x can be A to G to select the GPIO port.
* @param Pin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_0~GPIO_PIN_15.
*/
void LedInit(GPIO_Module* GPIOx, uint16_t Pin)
{
  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/* Check the parameters */
    assert_param(IS_GPIO_ALL_PERIPH(GPIOx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用PB4作为IO。
                GPIO_ConfigPinRemap(GPIO_RMP_SW_JTAG_SW_ENABLE,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(RCC_APB2_PERIPH_AFIO, ENABLE);

    /* Enable the GPIO Clock */
    if (GPIOx == GPIOA)
    {
     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(RCC_APB2_PERIPH_GPIOA, ENABLE);
    }
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B)
    {
     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(RCC_APB2_PERIPH_GPIOB, ENABLE);
    }
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C)
    {
     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(RCC_APB2_PERIPH_GPIOC, ENABLE);
    }
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D)
    {
     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(RCC_APB2_PERIPH_GPIOD, ENABLE);
    }
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E)
    {
     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(RCC_APB2_PERIPH_GPIOE, ENABLE);
    }
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F)
    {
     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(RCC_APB2_PERIPH_GPIOF, ENABLE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if (GPIOx == GPIO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(RCC_APB2_PERIPH_GPIOG, ENABLE);
        }
    }

    /* Configure the GPIO pin */
    if (Pin <= GPIO_PIN_ALL)
    {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       = 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Peripheral(GPIOx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}
}
/*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47401]@brief[/url]  Turns selected Led on.
* @param GPIOx x can be A to G to select the GPIO port.
* @param Pin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_0~GPIO_PIN_15.
*/
void LedOn(GPIO_Module* GPIOx, uint16_t Pin)
{
    GPIOx->PBSC = Pin;
}
/*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47401]@brief[/url]  Turns selected Led Off.
* @param GPIOx x can be A to G to select the GPIO port.
* @param Pin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_0~GPIO_PIN_15.
*/
void LedOff(GPIO_Module* GPIOx, uint16_t Pin)
{
    GPIOx->PBC = Pin;
}
/**
* @brief  Turns selected Led on or off.
* @param GPIOx x can be A to G to select the GPIO port.
* @param Pin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:
* 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817080]@ARG[/url] GPIO_PIN_0~GPIO_PIN_15: set related pin on
*     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817080]@ARG[/url] (GPIO_PIN_0<<16)~(GPIO_PIN_15<<16): clear related pin off
*/
void LedOnOff(GPIO_Module* GPIOx, uint32_t Pin)
{
    GPIOx->PBSC = Pin;
}
/**
* @brief  Toggles the selected Led.
* @param GPIOx x can be A to G to select the GPIO port.
* @param Pin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_0~GPIO_PIN_15.
*/
void LedBlink(GPIO_Module* GPIOx, uint16_t Pin)
{
    GPIOx->POD ^= Pin;
}

/**
* @brief Assert failed function by user.
* @param file The name of the call that failed.
* @param line The source line number of the call that failed.
*/
#ifdef USE_FULL_ASSERT
void assert_failed(const uint8_t* expr, const uint8_t* file, uint32_t line)
{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}
}
#endif // USE_FULL_ASSERT

/**
* @brief  Main program.
*/
int main(void)
{
    /*SystemInit() function has been called by startup file startup_n32g45x.s*/

    LedInit(GPIOB, GPIO_PIN_ALL);
    LedInit(GPIOA, GPIO_PIN_ALL);
                LedOnOff(GPIOA, GPIO_PIN_ALL);
                LedOnOff(GPIOB, GPIO_PIN_ALL);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link(GPIOB,GPIO_PIN_AL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link(GPIOA,GPIO_PIN_AL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0x28FFFF);
    }
}
/**
* @}
*/
这是让3个LED一起闪烁的Blink程序。
当我测试完这个跑马灯后,就因为忙,先放一边了。今天下午突然来用,发现烧录不进去了,报错如下:

刚开始我以为板子坏了呢,找了好多原因没找到。。。
终于找到了可能的原因,测试一下,OK,好了。
方法:
  1. 1.板子上电之前先将BOOT0引脚接到3.3V高电平
  2. 2.板子上电
  3. 3.BOOT0置低电平
  4. 4.重新烧录程序
开发板上对应针脚位置如下图所示。
这属于把SWD和JTAG都给关了,程序下载不进去了。
如果你遇到突然下载不进去的时候,可以试试这个方法,看看是不是在自己不经意的时候关闭了下载端口功能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经验啊,我有个其他厂家板子也是这个问题,我去试试看

网友A:
我的N32L436板子PB4没这问题,不会关掉SWD

网友B:
主要看看电压是否正确,如果电压没有问题的话,都好说了。

网友C:
关键在于电压把

网友D(2022-04-19):
无法烧录的情况,可能原因
1)SWD口配置了读写保护L1和L2  2)SWD口的PA13和PA14脚IO口配置被更改 3)IO驱动能力不足,SWD接线过长等
解决方法:
1)读保护L1,可以上拉boot0脚,连接SWD口或者使用国民download tool连接PA9和PA10串口,解除读保护后恢复2)IO配置被更改,可以 上拉boot0脚,芯片复位,重新连接SWD口,全擦除后恢复
3)写保护L2配置后,SWD口被锁死,不可恢复。
4)IO驱动能力不足:线尽量短;仿真速率调低;SWDIO接10K上拉,SWDCLK接10K下拉;IO配置提高驱动能力,内部上下拉等

有其他的大家可以一起补充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无法烧录的情况,可能原因
1)SWD口配置了读写保护L1和L2  2)SWD口的PA13和PA14脚IO口配置被更改 3)IO驱 ...

总结的很全面。

网友E:
七楼的问题解决思路很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七楼的问题解决思路很不错

是的,他总结的很全面,我只是发了一下,我这次遇到的那种问题的。

网友F:
感谢分享,我的那个板子可能也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G(2022-11-16):
PB4这个端口有 特别的吗,我看有人说点不亮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PB4这个端口有 特别的吗,我看有人说点不亮。

PB4复位后默认是JTAG功能口,需要remap配置关闭JTAG,只打开SWD功能,之后再按照GPIO配置即可

网友I(2024-04-18):
很有用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