__attribute__((section("sram")));这样写的含义

楼主(2022-03-03):
请教大家,__attribute__((section("sram")))像这样写是指将某个变量存储到绝对地址sram上吗?如果不这样写,全局变量不也是存储在从芯片中从ox20000000开始的内存中吗?我把程序中的__attribute__((section("sram")))这部分去掉,不加上的话,连串口数据都接收不到。现在就想弄明白__attribute__((section("sram")))到底定位到了哪里,以及不加变量又是存储在哪里?

网友A:
学习下看链接脚本和MAP文件,相信可以更深入理解。

网友B:
MCU 配置文件之中定义了一个叫做“sram” 区域,指示编译器将指定的
变量或者函数链接到此区域。

楼主:
感谢兄弟们,我在MAP文件里面找到了相关定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