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L051功耗能到多少

楼主(2022-03-03):
进入halt后还有90uA的电流
备注:测试的是板子的功耗,在原板子的基础上做的测试,板子有电源降压电路,现在不确定电源部分的损耗有多少,后面改版会去掉这部分。

是否有人验证过最近功耗能到多少

knk
我们公司有个芯片,打开RTC中断的情况下低功耗是0.6uA,不开RTC中断低功耗电流更低。

楼主(2022-07-20):
0.6uA
这么的逆天

网友A:
这个数据手册上有说明把

网友B:
. 如果是单芯片的话,其实功耗差不多

网友C:
你这不是整板功耗么,你把在测测电源的功耗就好了

网友D:
电源部分可以用低功耗的LDO,能好很多

网友E:
没验证过,正常可以参考官方的手册就可以了

网友F:
其实官方做的测试是OK的,应该上下差不多的

网友G:
电源损耗肯定比MCU的损耗高啊

网友H:
做低功耗的话,正常90uA也是很高了,得查查

网友I:
按理来说,你可以用低功耗的器件才可以,不仅仅是MCU

网友J:
没做过具体验证,但是我觉得L051的功耗应该很低的

网友K:
你这种测试不是很准确的,因为是整板的,还有很多电路需要考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你这种测试不是很准确的,因为是整板的,还有很多电路需要考虑的

最终也是整版功耗作为考量,
现在是想办法确认哪里还可以降功耗,
单单mcu的功耗,意义不大

网友L(2023-02-23):
halt模式下可以达到350nA,可以说是非常省电了

网友M(2023-05-14):
stm8l低功耗还有优势吗

网友N:
STM8还有一个HALT模式,这是该芯片的最低功耗模式,电流是uA级别。

网友O:
STM8L系列。因为这个系列的功耗比较低,而且能够在很低的工作电压下工作。

网友P:
0.6uA?这么逆天

网友Q:
STM8的工作频率越高,那么它的功耗也就越大。

网友R:
在进行STM8开发时,可以通过使用低功耗模式、优化外设使用等方式来降低功耗

网友S:
低功耗可以说是stm8l系列单片机的核心特色了

网友M:
STM8L051微控制器,在以下条件下的功耗如下:

低功耗运行模式(Halt Mode):0.31 uA
开启WFI指令的低功耗运行模式(Active Halt Mode with WFI instruction):0.07 uA
工作频率为2 MHz,外部晶振使用32 kHz时钟源,所有外设关闭的正常运行模式:1.4 mA

网友T:
STM8系列微控制器的功耗与具体使用场景、器件型号以及系统运行模式等因素有关,不同情况下的功耗也可能会有差异。

网友U:
时钟源选择、低功耗模式等会对功耗产生影响。

网友V(2024-05-21):
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

网友W:
电流要增大

网友X:
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

网友W:
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

网友Y:
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

网友Z:
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

网友AA:
变压器隔离拓扑中,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

网友AB:
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

网友AC:
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