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内置时钟能否修改?

楼主(2022-03-03):
pic内置时钟能否修改?

楼主:
pic16F1527单片机内置时钟最高16M,能否通过设置把时钟改为14.318M?多谢

网友A:
这么精确,应该配石英啊,内置的你自己没办法调那么准

网友B:
不能想当然啊..
要看datasheet手册的规定..
只能是几个整数的频率...

网友C:
这个没得办法

网友D:
这个奇怪的要求应该对应某个特殊需要场景,不妨说出来说不定有更简单的解决方法

网友E(2022-04-02):
通过分频倍频算算吧

网友F:
可以进行修改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改到你需要的这个频率

网友G:
貌似不能这么精确的

网友H:
可以算算看啊

网友I:
这个频率太零了

网友J:
外部时钟是多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