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到15v后误差突然变那么大 分压不是比例的么

楼主:
分压不是比例的么

楼主(2022-03-03):
输入电压 是万用表实测
分压后 是万用表实测
HEX 是从单片机读出来的
DEC 是excel转换的
计算 是用5/256*DEC
倍率 是输入/分压

网友A:
你用的是8位的AD,,所以偏差大。。

网友B:
你试着换一个12位或者18位的ad试试,效果绝对会很好的。

网友C:
单片机用AD采集了当前电压 通过串口发送给另一个板子

网友D:
5/255*DEC   公式中 应该除以255。。

网友C:
在计算过程中注意一下浮点型和整型的运算可以试一下 5/21  和  5.0/21    和1.0*5/21  这几个是的运算结果

网友C:
分压电阻选择的尽可能大一点,不然当你的输入电压大的时候,采样电阻可能会发烫,导致阻值发生变化,这样就测的不准了。。

网友E:
有点误差是正常的,但你的误差太大,不正常,必定另有原因。

网友F:
二极管压降0.7V是有条件的,需要流过稍大的电流。

网友G:
重新选择一种不同系列的芯片即可自动更新。

网友H:
会不会是你电阻耐压这一块的原因,电子器件毕竟和理想件是不同的

网友I(2022-04-02):
线性度不好吗

网友J:
那这个偏差也很大了

网友K:
电阻怎么测耐压啊

网友L:
是不是采样频率过低呢

网友M:
感觉不能是ad位数低的问题

网友N:
是不是因为有内阻啊

网友O:
肯定有不匹配的因素在里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