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任何外接电源竟然通讯正常

楼主(2022-03-03):
一块PIC32MM0064GPL028的最小系统开发板,程序只测试串口输出,接CH340的USB-TTL小板,只接GND TX RX三根线,没有任何外接电源,竟然通讯正常

网友A:
难道CPU可以直接串口窃电?

网友B:
你确认你的开发板只接了GND TX RX三根?

网友C:
你这样你测试的是串口输出,也就是你只需要GND和TX

网友D:
你用万表表测一下TX是不是空闲时候是高电平。

网友E:
说错了,你你测RX接口上是不是高电平。

网友A:
你只需要单片机的TX用于给电脑发数据,而此时可能TX是空闲的高电平。从而内部就桥接到VCC上了。

网友F:
空闲时确实是高电平,但是TTL电平通信时,高电平不是0而是1,低电平不是1而是0!

网友G:
空闲的那根线是高电平,芯片内部上拉到VCC

网友H:
楼上都说的对

网友I:
相当于通过IO反向串给VDD了,很不安全的用法

网友J:
漏电过去的..毋庸置疑..
但是这个做法很危险的..

网友K:
危险啥,大不了烧个cpu。。。

网友L(2022-04-02):
usb输出5V的吧

网友M:
这种电流是不是不稳定啊

网友N:
能检测到电流吗

网友O:
一般怀疑是从哪里漏过去的呢

网友P:
整个通过串口漏过去的吗?

网友Q:
这种电流也不能支持cpu正常工作啊

网友R(点评):
cpu本身内核工作消耗电流很小的,一个RX引脚的吸纳电流,足够内核缓慢跑点东西了,只不过的确不可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