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用79f6431禁止开门狗还会复位会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2-03-03):
用79f6431禁止开门狗还会复位会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OVL 也可以導致IC出現復位,請仔細查閱一下規格書相關介紹

楼主:
我用if((RSTSTAT &0x80)==0x80)
{
        LCD_NUM_OFF;
        LCD_NUM(1);
}类似的方法判断是什么复位

楼主:
rst脚用作io口

网友B:
正常是啥样的啊

楼主:
正常上电时是上电复位标志位置1,运行一段时间(有干扰)出现类似复位现象,有时WDOF标志位置1了,有时LVRF()置1了,很多次是PORF置1。

楼主:
WDOF标志位置1不明白我已经disable WDT function,PORF标志位置1不明白采的信号和我正常看关机采的信号不一样。这是什么复位很纠结啊

网友C:
这个确实很纠结啊

楼主:
是啊,还有不论disable  WDT function还是 enable WDT fuction出现跑飞现象,有时能进外部中断,有时又进不了!

楼主:
不明白enable WDT fuction时为什么没复位!

网友D:
坐等高手吧。。。

楼主:
算了,明天再说吧

网友E:
无论软件原因还是硬件原因你先把跑飞问题解决,否则在程序跑飞的情况下分析任何标志位都没有意义,天知道跑飞以后内核都执行了啥

网友F(2022-04-02):
那就是其他原因了啊

网友G:
估计是软件自己跑飞了

网友H:
供电电压降低了吗

网友I:
可以单步调试一下吗

网友J:
在哪个位置复位的得找找啊

网友K:
那就肯定不是看门狗的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