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P1.1-P1.3为高电平,P1.4为低电平

楼主(2022-03-03):
今天做了一个I/O口的输入检测
设置P1DR &= ~(BIT1 + BIT2 + BIT3 + BIT4);
将P1.1-P1.4口悬空,用示波器和电压表测量,发现P1.1-P1.3为高电平,P1.4为低电平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不用的就把它拉低就行了。

网友A:
不用的时候正如楼上所言,拉低即可的,悬空的话,IO口的输出状态不明,才会出现那个问题的

网友B:
悬空的电压可能低也可能高,一般都要外加上拉电阻的。

网友C:
不用的话就没有什么影响了

网友D:
电平处于高阻状态了么。。。

网友E:
不用拉低降低功耗啊

网友F:
这个再看下其他相关寄存器的设置的

网友A:
IO口的入状态不明,是随机的吧

网友G:
单片机输入口往往内阻很高,悬空的话会导致在系统运行阶段该接口会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,产生寄生电压,严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,甚至极端情况会导致单片机被瞬间强干扰击穿。

网友H:
如果引脚不使用,就不要配置了

网友I:
最简单的 就是上拉电阻。

楼主:
你需要什么信号呢?最好把整体的代码粘贴。。

网友J:
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G:
有可能是受外部电压影响的。。

网友K:
是不是有硬件干扰了呢??

网友L:
可能是你的IO状态不稳定。。

网友M:
IO外部不接东西的话,做输入时需要设置成带上拉或下拉的。

网友N:
如果引脚悬空的话,输入检测到值是高或低都有可能。

网友O:
有可能是你输入的时候改变了。

网友G:
有可能是信号瞬间变化的。。

网友P:
楼主只是设置为输出 却没有指定状态

网友Q:
输出口必须人为设定状态

网友R:
话说要设置输出高低电平的

网友S:
不过如果不用可以不用在意

网友J:
这样量出来是不准确的

网友T:
需要外接下拉电阻

网友U:
如果是悬空  那么用万用表和用示波器亮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

网友Q:
硬件上是怎么连接的

网友V(2022-10-07):
上拉电阻

网友W:
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,两者不可兼得

网友X:
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

网友Y:
需要将阻焊漆(阻焊油墨)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

网友Z(2023-02-13):
估计是你的IO状态不稳定。

网友AA(2023-08-01):
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

网友AB:
等待该函数执行完成

网友AC:
程序开发人员做项目版本管理时的首选

网友AD:
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,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

网友AE:
许多开发人员从来没有前进到更合适的分支策略

网友W:
计算量小,计算快。缺点也严重:在不同的图像中,颜色分布差别大,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。

网友AF:
当端口P1.0输出高电平时,小灯D不亮

网友X:
CPU从系统的主存中提取指令,然后解码该指令的实际内容,然后再由 CPU 的相关部分执行该指令。

网友AA:
直接查看该脚的IDR位的电平

网友Y:
我本人非常喜欢 shell 脚本,因为它做事太简单粗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