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采集电压和万用表不一致

楼主(2022-03-03):
为何我的ADC采集电压和万用表不一致?

网友A:
偏差多少

楼主:
用PIC32MX759F512L单片机,使用ADC进行采集3V的电压,用四位半万用表,测量的数值是3.0004V,单片机采集的电压是3.0190V。想知道为啥有这么大的偏差?

网友B:
你换算的时候搞错了,你看看原始值是不是满量程。

网友C:
比如的对应的满量程是3V,那么刚好满量程肯定是对的

网友D:
测量这个东西,ADC不是连续的,是离散的一个结果

网友A:
你可以保留2位有效值

网友E(2022-04-02):
大概相差多少呢

网友F:
用的什么电压基准呢

网友G:
电源是不是不稳定啊

网友H:
做的不仔细的话 也差不多了

网友I:
有零飘数值吗

网友J:
用万用表也不一定就是准的 而且会带来误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