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AP操作具体耗时周期数哪里可以找到?

楼主(2022-03-03):
关于IAP操作具体耗时周期数哪里可以找到?

网友A:
參考以下表格:
IC Type
Erase Page(512Bytes)
Program(Byte)
Read(Byte)

89 Series
21ms ~ 49ms
100us ~ 300us
30us ~ 71us

82 Series
23ms ~ 41ms
66us ~ 112us
1.8us ~ 7.8us

网友B:
呵呵,复制过来成这样了,竖着看吧,呵呵

楼主:
多谢,只有两个系列的?

网友C:
这应该和代码指令有关吧

网友D(2022-04-02):
得用机器周期来计算吧

网友E:
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吗

网友F:
这个是计算得到的数值吧

网友G:
这个截图是哪个文档的啊

网友H:
原来是可以配置的哈

网友I:
是一个定值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