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反激变换器Vor过小

楼主(2022-03-03):
最近在用TI公司的UCC28700芯片做一个简单的反激式开关电源,希望输入在85~265Vac范围,输出在20V-0.5A;使用的变压器辅助绕组和次级绕组为1:1,在MOS关断时,辅助绕组和次级绕组的电压波形不同;使用不同的输出整流二极管,开关节点的电压波形变化也很大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图传个清晰点的吧。。。。

估计很多人看了现在这个图就不想回复了

网友A:
1,在MOS关断时,辅助绕组和次级绕组的电压波形不同

怎么个不同法,尖峰电压高低?

2,使用不同的输出整流二极管,开关节点的电压波形变化也很大,这是为什么?

估计跟二极管的寄生参数有关

这是网友的问题,图片就是这样的见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