堆和栈的地址空间是否一定要连续?

楼主(2022-03-03):
堆和栈的地址空间是否一定要连续?

楼主:
比如我将堆放到第一个地址空间即0x40000000中而栈放到第二个空间即0x7FD00000中,结果系统会出问题,不知道是否堆栈必须要连续的?

网友A:
1.栈区(stack)— 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 ,存放函数的参数值,局部变量的值等。其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。

网友B:
2.堆区(heap) — 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, 若程序员不释放,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 。注意它与数据结构中的堆是两回事,分配方式倒是类似于链表,呵呵。

楼主:
这是最常见的解释堆和栈,但我没领会了

网友C:
栈:是一块连续的内存的区域。
堆:堆是向高地址扩展的数据结构,是不连续的内存区域。这是由于系统是用链表来存储的空闲内存地址的,自然是不连续的,而链表的遍历方向是由低地址向高地址。堆的大小受限于计算机系统中有效的虚拟内存。由此可见,堆获得的空间比较灵活,也比较大。

网友D:
使用栈就象我们去饭馆里吃饭,只管点菜(发出申请)、付钱、和吃(使用),吃饱了就走,不必理会切菜、洗菜等准备工作和洗碗、刷锅等扫尾工作,他的好处是快捷,但是自由度小。

网友B:
使用堆就象是自己动手做喜欢吃的菜肴,比较麻烦,但是比较符合自己的口味,而且自由度大。

网友E:
malloc()申请使用堆,push使用栈

内存不用连续

网友D:
百度的吧

网友F:
栈:是一块连续的内存的区域。
堆:堆是向高地址扩展的数据结构,是不连续的内存区域。这是由于系统是用链表来存储的空闲内存地址的,自然是不连续的,而链表的遍历方向是由低地址向高地址。堆的大小受限于计算机系统中有效的虚拟内存。
堆的使用相对简单一点   个人的理解   呵呵、

网友G:
在嵌入式系统中,栈的分配是由系统自动分配和自动回收的,在程序结束后栈空间就没有了,每个进程都有自己的栈,堆的分配是由程序员用 malloc(size),来分配的,malloc返回的是堆的地址,可以对之进行操作,而堆在程序结束后还会存在,系统不会自动回收堆的空间,而要求程序员利用free来释放该空间,总结下就是,栈是自动分配 自动回收,堆是程序员分配 程序员回收

楼主:
不管啥,有用就行,哈哈

网友E:
堆和栈两者不必地址相连,但堆配置时本身也是连续地址(指定首地址与大小,有些可能也自动分配了),只是每次申请的片地址可能不连续

网友D:
在内存里面的,不用连续的。

网友H(2022-04-03):
感觉不一定是连续的

网友I:
没有必要是必须连续的

网友J:
地址应该是随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