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M32来驱动蓝牙HC05 底层

楼主(2022-03-03):
//初始化ATK-HC05模块
//返回值:0,成功;1,失败.
u8 HC05_Init(void)
{
        u8 retry=10,t;
        u8 temp=1;
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GPIOC,ENABLE);        //使能PORTA C时钟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端口配置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                  //上拉输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 //IO口速度为50MHz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A4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端口配置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 //IO口速度为50MHz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C4
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4);

        USART2_Init(9600);        //初始化串口2为:9600,波特率.

        while(retry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C05_KE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置高,进入AT模式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u2_printf("AT\r\n");                //发送AT测试指令
                HC05_KE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拉低,退出AT模式
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10;t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长等待50ms,来接收HC05模块的回应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STA&0X8000)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STA&0X8000)        //接收到一次数据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USART2_RX_STA&0X7FFF;        //得到数据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2_RX_ST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==4&&USART2_RX_BUF[0]=='O'&&USART2_RX_BUF[1]=='K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0;//接收到OK响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retry==0)temp=1;        //检测失败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楼主:
//获取ATK-HC05模块的角色
//返回值:0,从机;1,主机;0XFF,获取失败.
u8 HC05_Get_Role(void)
{
        u8 retry=0X0F;
        u8 temp,t;
        while(retry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C05_KE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置高,进入AT模式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u2_printf("AT+ROLE?\r\n");        //查询角色
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20;t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长等待200ms,来接收HC05模块的回应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STA&0X8000)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HC05_KE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拉低,退出AT模式
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STA&0X8000)        //接收到一次数据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USART2_RX_STA&0X7FFF;        //得到数据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2_RX_ST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==13&&USART2_RX_BUF[0]=='+')//接收到正确的应答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USART2_RX_BUF[6]-'0';//得到主从模式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retry==0)temp=0XFF;//查询失败.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楼主:
//ATK-HC05设置命令
//此函数用于设置ATK-HC05,适用于仅返回OK应答的AT指令
//atstr:AT指令串.比如:"AT+RESET"/"AT+UART=9600,0,0"/"AT+ROLE=0"等字符串
//返回值:0,设置成功;其他,设置失败.
u8 HC05_Set_Cmd(u8* atstr)
{
        u8 retry=0X0F;
        u8 temp,t;
        while(retry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C05_KE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置高,进入AT模式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u2_printf("%s\r\n",atstr);        //发送AT字符串
                HC05_KE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拉低,退出AT模式
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20;t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长等待100ms,来接收HC05模块的回应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STA&0X8000)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STA&0X8000)        //接收到一次数据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USART2_RX_STA&0X7FFF;        //得到数据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2_RX_ST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==4&&USART2_RX_BUF[0]=='O')//接收到正确的应答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retry==0)temp=0XFF;//设置失败.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楼主: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通过该函数,可以利用USMART,调试接在串口2上的ATK-HC05模块
//str:命令串.(这里注意不再需要再输入回车符)
void HC05_CFG_CMD(u8 *str)
{
        u8 temp;
        u8 t;
        HC05_KE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置高,进入AT模式
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u2_printf("%s\r\n",(char*)str); //发送指令
        for(t=0;t<50;t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长等待500ms,来接收HC05模块的回应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STA&0X8000)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}
        HC05_KE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拉低,退出AT模式
        if(USART2_RX_STA&0X8000)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到一次数据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USART2_RX_STA&0X7FFF;        //得到数据长度
                USART2_RX_STA=0;
                USART2_RX_BUF[temp]=0;                //加结束符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%s",USART2_RX_BUF);//发送回应数据到串口1
        }
}

楼主:
关于串口2可以自己建议底层驱动库,也可以修改串口2

网友A:
自己建库,那有工作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