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中颖外部中断问题

楼主(2022-03-03):
谁有中颖外部中断的应用例子吗。图片程序开了外部中断,但是接收不了数据,全是1或0

网友A:
片子的问题还是外设啥模块啥的问题 稍微笼统了点 将详细点才知道怎么解决

楼主:
单片机SH79F3283接收FTC359G触摸IC发出的 脉冲。用外部中断上升沿 触发 但是设置了触发不了,不知要怎么设置,请教下。

网友B:
什么意思,图片程序?

网友C:
是进不了中断还是运行结果没达到你的目的?

网友D:
没看明白

网友E:
图片程序和中断什么关系,能描述清楚点吗?

网友F:
没看明白缘由…

网友G:
什么是图片程序

网友H(2022-04-02):
能进入中断吗

网友I:
哪里有图片程序啊

网友J:
就是有外部信号但是没有进入中断是吗

网友K:
贴上代码看看吧

网友L:
希望楼主能详细描述一下

网友M:
有程序流程吗

网友N:
贴代码直接点

网友O(2024-08-11):
中断配置错误

网友P:
硬件连接问题

网友Q:
检查中断服务程序中是否有逻辑错误,导致LED灯的状态没有正确切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