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活动] 【平头哥RVB2601开发板试用体验】开发指南之硬件入门

楼主(2022-03-03):
#申请原创#

上一篇帖子说到,这个开发板功能还是OK的,但是配套的资源确实没有STM32 的那么多和那么系统,平头哥之于我来说还是相对陌生的,但是作为国产“芯”,既然相识那就是缘分,所以我本意还是想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,希望可以做一个技术的学习与分享。我就套用ARM相关资料的学习方法,来做CH2601的分享。
硬件篇
外设初识,边学边用
一、芯片外设资源全识,开发板芯片内部外设使用框图如图一所示。

图一

我们可以看到,CH2601由那些引脚、接口组成:

1)电源:1.2V及3.3V同时供电;

2)时钟:由外部12MHz晶振为其提供系统时钟,32.768KHz为其提供时间时钟;

3)复位:芯片低电平复位;

4)JTAG接口:固件下载接口;

5)spi接口:芯片支持两个全双工SPI接口,spi0和spi1;

6)IIC接口:芯片支持1个IIC接口,从图二原理图可知,该接口支持复用;

7)IIS接口:开发板使用2个IIS接口,但是从图二原理图可看到芯片支持IIS0/1/2/4/6,具体个数我们学到再确认;

8)UART接口:芯片支持2个串口;

9)GPIO接口:无特殊用途的引脚都可以做普通IO引脚。

以上为芯片支持资源外设并不表示可以同时全部使用,因为好多引脚是可以复用,同时使用会起冲突,芯片原理图如图二所示。

图二

1、GPIO应用

作为一个嵌入式芯片,普通GPIO的支持是最基本的要求,该芯片和通用嵌入式芯片一样,普通GPIO都有两种模式:输入和输出,我们以开发板为例做一个简单的应用介绍。

1)硬件说明

从图三可以看到,芯片GPIO既可以用做输出,控制LED发光二极管的亮灭,也可以作为输出,接收按键的信号。从图三和图四可知,输入引脚PA11和PA12是直接与芯片相连的;根据图三和图五可知,输出引脚是PA25、PA7、PA4通过跳线帽与网络标号LED_RED/LED_GREEN/LED_BLUE连接的。

图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五

2)软件介绍

根据硬件介绍可知,本应用我们使用的是PA4/PA7PA25和PA11/PA12,所以软件的编写肯定是与这五个引脚有关的。

首先要进行引脚的初始化,如图六所示。然后就是让该引脚输出想要的电平如图七所示,实现RGB三色LED灯流水效果,配合输入按键的控制我们可以实现流水速度和流水模式的变化切换。

图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七

好了,因为该功能比较简单我们就不啰嗦了,下一节我们深入分享下通过定时器的配置实现GPIO的PWM输出功能。